楼主(2011-07-09):
一台在前面[靠开关检测停止]打孔,往前走继续打孔,后面的伺服要往前面的孔里放螺钉并拧紧啊,两个都用伺服控制,后面的马达一定要走到前面打孔的位置停止,不一定是等距离的[前面马达靠开关检测停止],后面的没有开关定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用编码器的数值可以吗

网友A:
后面的用PLC发的脉冲控制它不行吗?就是位置控制。

网友B:
简单,只要读出前面的伺服的当前值,就可以,不用编码器了。
yanzhi2008

网友C:
读取前面一路PLC的经过值作为后一个的定位脉冲不就搞定了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编码器检测好一些,如果用伺服分相信号或前面一台伺服的经过值做后一台的目标值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暂停,任意中止,意外断电,物料滑动(电机并没有随动),这样的现象是难以处理的,如果要解决,可能还需要外加辅助机构进行识别,所以,还是用从随动机构对物料进行物体位置进行测量为好,有利于后面进行准确的定位计算

网友B:
要精度高就要两个定位开关,伺服里有编码器,精度都很高。如果是17位的是32768。

网友E:
可以用绝对定位来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