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我打算用西门子EM231,4路模拟采集模块来测量检测产品的好坏,比如测试一个电池,1.5V保持不动,误差范围在±3mv之间波动我认为是好的,合格品。
如果超高这个误差波动,就认为是坏的,比如在±4mv波动,就认为电池是不稳定的,就属于不合格品,产生一个输出。剔除它。
现在的问题是在线检测的产品电压种类很多,2.3V、3.6V等等,不一定是多少V的,不知道一个比较的目标值,没法去比较,检测好坏的标准就是按下启动按钮,1S钟内判断这个电压的波动幅度的大小,波动太大超过±3mv之间就认为不合格的。
这样没有目标值进行比较,值有个波动大小±3mv,来判断好坏,怎么做程序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但问题你只有这个要求吗?

网友B:
你可以先在程序里做好有哪几种电压类型。然后可以测量待检电池的电压在哪一个范围,
然后就选择那种电压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