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车原理图

楼主(2011-07-09):
谁能给我提供带变频器的行车原理图

网友A:
上 下 左 右走的 手动的 自动的

网友B:
我也想要看看变频器控制的是咋样,我只有联动控制台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C:
行车也不同样,你发说清楚你的行车用途和工作发求,我就可以给你做和修,我从事这个行业12年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最近我做个4台变频器的行车··
主要看客户要求了
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E:
行车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问题,外加了上下限位和刹车,自己想一下就可以做一个控制电路了。

网友F:
行车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问题,外加了上下限位和刹车,自己想一下就可以做一个控制电路了。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还有:共10个电机的过电流,各种限位,起重超载保护。大小车,主付钩变频调速。
我们单位的75吨天车的主钩,还包括:上升软启动,下降防滑钩反接启动,停止反接运行,等等。

网友G:
10个电机的过电流,各种限位,起重超载保护。大小车,主付钩变频调速。75吨天车的主钩,还包括:上升软启动,下降防滑钩反接启动,停止反接运行,等等。
以上这个应该是现在的主流,可惜我在钢铁厂时行车那么多,但我们也没有对其进行改装,现在可能都在对其改进了.不知各位能不能发份上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