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我家的冰箱已用四年多,是美菱牌,上个月突然发现在冷藏室左侧结了一块冰,我清理了以后,现在好象又结了一些冰,用手摸一下,感觉那里温度比冷藏室其它地方温度低一点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
重在积累!

网友A:
你的冰箱是直冷式还是风冷式的?先说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A:
引用楼主宽容于2011-07-09 15:30发表的 家用冰箱问题? :
我家的冰箱已用四年多,是美菱牌,上个月突然发现在冷藏室左侧结了一块冰,我清理了以后,现在好象又结了一些冰,用手摸一下,感觉那里温度比冷藏室其它地方温度低一点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

已经 用了4年了,并且那里的温度比冷藏室其他地方都低一些,也许是温控器出现异常,它不能准确的感应到温度的变化。结冰的原因太多了,先这样分析这。

网友B:
微霜柜可能是化霜管或缺冰种,无霜柜可能是缺冰种

网友C:
我家的冰箱也一样,得了夏天综合症,夏天结束就好了,是化霜后的排水管里结冰堵了引起的,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把温度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D:
可能是缺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