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2n-128mr 输出 短路?

楼主(2011-07-09):
我新买的,下载了程序很简单的。
但是不论是断电还是通电的情况下,输出里面的com3和y10,y12\\\ com6和y30和y32都是通的。。 即使plc不加电的情况下哦。 上面的指示灯是好的但是并不亮。
请问是不是坏了啊? 谢谢

网友A:
内啊继电器触点粘死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更换继电器吧!!

网友C:
可能是1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D:
新买的,当然要换一个。

网友E:
【我新买的】没接负载怎么会粘死,是不是程序里用了断电保持了功能,清除内存看看

网友D:
断电保持功能在断电源电后不会还是ON,因为还没上电啊!

网友F:
里面的继电器不知道什么原因接通了 有可能是继电器触头坏了 可能里面有程序 既然是新的还是去换吧

网友G:
我有些不解,既然输出接通指示灯不可能不亮啊

网友H:
买的是水货吧!或是假的,

网友I:
很可能相应的几个继电器坏了,更换一下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奸商真可恶。

网友J:
经常碰到 是触点粘住了 但是新机应该不可能 也不可能一下这么多输出 联系经销商更换

网友K:
新买的就要换掉,里面的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L:
是PLC的输出继电器触点粘死了,要求供应商退货或换机。

网友M:
买到翻新货了吧楼主

网友N:
没遇见过。

网友O:
翻新的,楼主的采购图便宜,够楼主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