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电源主板和整流桥老被击穿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09):
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电源主板和整流桥老被击穿什么原因,我们公司已经坏了20多台了至今未找到真正原因

网友A:
电压过高,或者电流过大?使用环境湿度大吗,有金属粉尘没有?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B:
换三菱品牌试试

网友C:
检查供电回路

网友D:
环境好不 环境有影响的

楼主:
环境不是很好 湿度不大 造纸厂

网友E:
你的批量损坏的MM440变频器功率在4KW以下吧。

楼主:
成批坏掉的7.5KW的我感觉高压有问题!!到现在没查出更换使用的 AAB的了 最近有坏了几台 因为没出保修期.ABB 代理商都烦了我问了好多原来的同事 都说是我们自己的电厂产的电不合格!!

网友C:
问题可能是过流,电源缺相机会较大,你的变频器参数调整不合理也会造成过流,同时你变频器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试试。

网友F:
一般是电压瞬间过高造成的。在电源输入端加压敏电阻,或稳压之类的。

楼主:
前面加的输入电抗器不管用。早就试过参数了 自由停车。就是电源缺相。曾经老报故障我就换了新断路器就好了。可是真正的原因没查出来 很烦的

网友C:
我在顺德大良遇到一客户的设备老烧220V开关电源,一测电源电压不断10伏范围波动,晚上12点再测电源电压不断40伏范围波动,当时再查看高压供电变压器,由于是夜晚明显看到变压器电源端有一相接线端有打火。这变压器多家工厂共用,到深夜时刚用电高峰。后来叫供电部门处理后,两年多再也没有烧220V开关电源。

楼主:
嗯嗯 老兄的建议不错谢谢我会看看的一致感觉高压有问题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您提醒我了谢谢
再次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