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PLC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1-07-09):
请教 电脑与三菱PLC Q系列怎么连接感谢!

网友A:
用对应的编程通讯线就可以了,如果你的Q系列PLC带USB口,还可以用一头是方口的USB打印机线连接,对应的USB驱动在你的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内。

网友B:
rs232也行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C:
购买 PLC时有配电脑连接

网友D:
通信线啊!!!

网友D:
简单设置一下啊!!!!

网友E:
用专用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