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ID让控制温度更精确

楼主(2011-07-09):
能不能用两路PID来控制一个发热丝呀!!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这么用过,理论上出现两种情况。
1.如果两套PID参数调节一致的话,和一路PID控制差不多,控制效果没有什么改善;
2.如果PID参数调节不一致的话,可能造成控制系统出现严重震荡,两个PID回路的输出值不一样,相互干扰,大大降低了温度的控制精度。
3.如果两个PID回路的输出值进行平均作为输出的话,会出现以上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
4.理论是空话,实践出真理,楼主可以试验一下,把结果分享给大家,还有,一般情况PID参数调节合适的话控制还是比较精确地!

网友B:
用调控板啊 系统自动调节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盼楼主的结果公布

网友D:
想法新意,就是不晓得有没有效果

网友E:
有的时候要求严格就不能用PID,可以自己搞个算法
YOU-DIAN AUTO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