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凌PLC寄存器8120串口怎么设值

楼主(2011-07-09):
请教高手三凌PLC寄存器8120串口怎么设值

网友A:
不同类型的通讯时,D8120的设置不一样的。具体要根据对方设备的通讯协议来定。如果是与PLC编程软件通讯,那不用设置。
下面简单说一下D8120,把它分成16位,每位(B)有以下含义
B0 数据长度 0=7位 1=8位
B1,B2 奇偶性 00 无 10奇 11偶
B3 停止位 0=1位 1=2位
B4567 传送速率
B8 起始符
B9 终止符
B10,10 控制线
B12 不用
B13 和校验
B14 协议
B15 控制顺序
具体你也不用搞太复杂,通讯根据对方设备来决定

网友B:
如果你用485BD的话,那说明书上有教你怎么设置

网友C:
mov H0c81 D8120

网友D(2011-12-14):
老师讲的不错学习了
谢谢老师

网友E:
虽然不是很懂,相信以后会有用,学习

网友F:
MOV指令,把要设置的值MO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