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听说士林PLC。AXON-32MR-ES停产一年多了。

楼主(2011-07-09):
在网上听说士林PLC。AXON-32MR-ES停产一年多了。士林AXON-32MR-ES可不可以代替AX2N-32MR-ES使用。

网友A:
有一些指令AX2N有,AXON并没有支援,请查阅手册
如果是AX2N代替AXON这样就可以

网友B(2011-10-05):
AX2N代替AXON可以

网友C:
士林AXON相当于三菱FXON,士林AX2N相当于三菱FX2N,L楼主应该知道哪个可以代替哪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