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

楼主(2011-07-09):
施奈德变频器为什么会嗡嗡响呢(不是风扇在响),4KW小功率

网友A:
仔细观察下,不行就打开看看啦

网友B:
可能是里面接触器的声音
秦汉

网友C:
电流正常吗?

网友C:
可能变频器输出波形载波频率引起,载波频率越高,声音越小

网友D:
低频率输出可以就是这样子的,超过25HZ就不会了

网友E:
5楼说的对,先检查载波设置,还有一种情况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有问题,也会有吱吱声的。

网友F:
电机会不会发热的 要是很热的话那就是在波频率的问题

网友G:
看下电容 电容漏液了吗?

网友H:
是电机会响,还是变频器会响,电机会嗡嗡响就是载频没调好,变频器会响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