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usb问题

楼主(2011-07-09):
我的系统是win7 旗舰版,用的是GX7,当用数据线联到PLC上的时候,不能识别usb驱动, 在win7下怎么安装驱动啊??请高手指教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A:
数据转换线有它专用驱动程序。系统不能为它驱动。

楼主:
是普通的usb线啊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B:
有它专用驱动程序。系统不能为它驱动

网友C:
8.86版本以上试试,这个是版本问题,低的版本可能在WIN7中不能正常安装驱动的。我试过新版本没问题

网友D:
我刚用过,必须用USB线自带的驱动,找到WIN7的驱动,装上就OK了

网友D:
我用的是8.86

网友E:
安装GX的时候已经有usb驱动在硬盘,win7要求你安装驱动的时候,你必须手动设定驱动的路径。
驱动的路径就在才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里面。
Fred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