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机低压偏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0):
我跟前有一台HAD—120NW的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机最近出现低压压力偏高5.6bar,设备允许低压最高压力4.2bar,刚刚接手这些设备,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是不是比例阀没打开,造低压的压力不能下降而偏高,这时电机应该很热。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A:
很多时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冷媒不够了。

网友A:
如果冷媒不够,低压应该会低于正常值。

网友C:
冷媒不够也有可能,看一看蒸发器、冷凝器上是不是灰尘太厚了。

网友D:
散热片太脏了,或者环境温度太高,无法散热引起的。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是水冷的吗?一般空冷的没这种问題!水冷的话就要检查水路了.很不巧,我碰过一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机组属水冷型,上周停机检查了,侧漏测压都做了,循环水管也拆开检查,没有结垢,压力表保证没有坏,电机正常,就是蒸发器没有打开检查,好几万的东西心里没底不敢拆。这几天总结了下现象,外界气温高的时候压力就异常,暂时还想不到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F:
环境温度压力高是肯定的,因为空压机出来的压缩气体温度就会高进入干燥机加大了干嘛燥机负荷,可在进入干燥机前加预冷器

网友G:
检查管路有没有漏雪种了!蒸发器不排除有可能。因为压力大,有时有点砂眼也会在压力作用下越漏越大的!

网友H:


网友I:
楼主,最好也测下高压,不能只看低压,对比压力差才能更准断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