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plc gx devloper8.52中文版编成软件怎么进不去

楼主(2011-07-10):
软件打开以后在(串行)处点击没有反应!无法设置串口!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操作系统问题,软件问题,安装问题。
重装解决。

网友B:
软件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电脑重新安装,问题解决.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