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我做机器的时候,都用微型电机加减速箱做驱动,发现很多缺点难以应对
1.因结构更改,夹具重量增加时,启动力矩太小,老是出现卡滞的现象,,需要更换牙箱,有时连电机都得换
2.速度太快时,电机力不从心,或老是出现电机驱动器损坏的现象
3.由于需要频繁的启停(我是用固态继电器执行的),调速器易损坏,而且生产厂家也不主张反复通断电源的方法进行启动和停止
-----------------------------------------
听说有很多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分割器的,我想了解一下,一般大家用步进的时候是什么品牌规格的步进电机,是否会用到减速箱?是直接驱动还是用链条,皮带之类的东西传动呢?我们主要是做开关的自动组装机,请同行们支特一下!多谢!

网友A:
楼上的现象主要是负载扭力的问题,
同步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扭力控制模式都可以解决问题
不建议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对大负载的控制定位有丢步现象
结合齿轮箱或者皮带传动会有点效果
  • 下载积分:+3(张平全) 热心助人
  •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B:
    负载扭力大环境最好不要用步进电机,建议用伺服

网友C:
    用伺服的

网友D:
    用伺服电机比较好,再说国产的伺服也不贵。

网友E:
    开关组装机治具重量并不是很大,可用带刹车的伺服马达直接驱动分度盘。
    热心助人

网友F:
    可以使用台湾潭子分割器 可以解决你的“分度”问题,电机用普通的三相电机。别被忽悠整麻烦了。

网友G:
    变频器加个普通电机带分割器就能实现了。我们公司几台美国过来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带的。

网友H:
    普通单项马达就可以带了,以前我那公司是做自动化的他们的机器都是用单项马达来带的。如若有误还望指教!!

网友I:
    分割器用普通电机带动就好了,没有必要用伺服

网友J:
    如果不是很大的话用普通的三相电机就可以啦,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K:
    分割器最好用单相带刹车马达驱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现象主要是负载扭力的问题,
同步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扭力控制模式都可以解决问题
不建议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对大负载的控制定位有丢步现象
结合齿轮箱或者皮带传动会有点效果

网友M:
用普通的三相带刹车电机就可以呀

网友N:
一般电机加分割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