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设定

楼主(2011-07-10):
请问诸位,在伺服回原点设置中,与近点感应器接触的那个DOG撞块机械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A:
一般两个厘米就足够了
下载积分:+2(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B:
没多大关系呀,近点信号能切换就可以了,至于感应块与近点狗距离要看你那开关感应强度了。
下载积分:+2(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C:
一般要求不是很严格,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下载积分:+2(刘建强) 感谢分享

网友D:
根据你的原点位置定呀,手动定好原点位置,再寻找近点位置,就是说,它的爬行速度那段距离可以根据近点开关调整。
下载积分:+2(刘建强)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