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输出力矩变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10):
有一台单相电机输出力矩变得很小,手一摸就停,请问是会什么原因呢?我们平时也喷到这种情况,家里的一台风扇坏了,拆开扇叶后通电电机会传但手一摸就停止了,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我感觉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比如容值变小,或彻底损坏,因为除此之外线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不敢确定,所以让大家讨论一下,各自说说意见吧!

网友A:
运行电容容量变小,电机线圈匝间短路都可以造成电机力矩变小。

网友B:
另外转子铝条断裂也会造成电机力矩变小。

网友C:
一种是电机阻力变大:如润滑不良出现卡滞现象,另一种是电机力矩变小,如电压过低,运行电容容量变小等,内部短路的可能性不大,如有可能的知,也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往往电容过小的情况会伴随着发热不大的现象,这样多半是电容不良,如果发热大的话,很可能是电机卡滞现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