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和组态王怎么通信

楼主(2011-07-10):
我电脑用打算用PC-MPI的电缆连接西门子300的PLC,电脑端是COM3,已经设置好了,走到设置设备地址的地方提示错误了,这是怎么回事?PC-MPI可以连接300的PLC,用组态王进行编程吗?不可以的话,我用什么方法将组态王和300连接起来?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地址设置错误!你可以查看“地址帮助”。

楼主:
地址帮助是看了,但是没看出什么意思来,是PC-MPI不能和PLC直接连接吗?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2、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组态王地址格式:*.*
其中小数点前为MPI地址(即站号),小数点后为MPI设备(即所使用的通讯模块或CPU模块)的槽号(slot number)范围为.0~126.126,建议使用常用的地址范围为2.2~126.30.一般PLC默认的地址(即站号)为2,槽号为2,组态王设备地址定义为2.2.
在组态王中并不需要设置串口的通讯参数。

楼主:
版主介绍的详细,
,非常感谢,明白了现在,谢谢。
组态王帮助里这个介绍没找到,看样得仔细的看帮助了。

网友C:
很有帮助啊,最近可能用到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