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三菱运动CPU,Q172CPU

楼主(2011-07-10):
请问怎样通过QPLC的CPU上传或下载运动CPU的数据,谢谢

网友A:
电脑联机后上传或者下载。电脑还需要安装对应的编程软件。这个编程软件和PLC的编程软件不是一回事。
在线后选择对应站点的CPU。

楼主:
我去试试

网友B:
用MT软件来写程序的。

QQ:84818626

网友C:
楼上正解,用MT DEVELOPER 读写运动控制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