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14MR-001是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

楼主(2011-07-10):
三菱PLC FX1s-14MR-001是直流输入,还是交流输入?怎么看?怎么区分?(我知道是继电器输出的)
我是刚接入PLC请各位朋友帮我讲解一下,谢谢!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
当然是直流啦,是DC24V.
从哪里看出的?

网友B:
DC24V输入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C:
输入是直流的,看看手册吧,上面写的很清楚。
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D:
看接线端子就可以知道。
端子上看不出啊。

网友E:
电源是220V,输入端是24V,输出应按你使用要求的电源,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
怎么看出是24V直流输入的

网友F:
不要老是问人家怎么看出来的,人家都是从手册上看到滴这个回答你满意了不,再说目前我是没看见过交流输入的PLC
一定要看手册吗?假如没有手册怎么办?你没有见过交流的输入?

网友G:
我正好在研究帮你说下吧
FX1s-14MR-001 输入输出总点数14 M表示基本单元 R表示为继电器输出 001表示电源类型为AC
详解 输入输出合计点数14 输入8点 输出6点 AC电源 DC输入 继电器输出
详看使用手册第12页
恩,谢谢你的解答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定要看手册吗?假如没有手册怎么办?你没有见过交流的输入?
我看要是没有这个网站你就不用学PLC了?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H:
至今为止我还没见过输入信号为交流的PLC,据我所知都是直流的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汗颜啊!知道的朋友麻烦吼一声。谢谢!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I:
拿万用表测测不就知道了吗!唉,别什么都问啊,

网友J:
凯撒说的对,我印象中也没有贱过交流输入的哟,谁没事搞个220V的传感器接入PLC?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K:
吼吼!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交流输入模块,如QX10是100-120VAC。QX28是240VAC

网友L:
有交流输入的,有些PLC输入接口用的是双向光耦,可以接交流输入
三菱的话,自己对照下说明书,看看接口电路就不会有这么多疑问了

网友M:
二个 S输入端子,可以接+24V,其输入 X 为负极。也可以接0V,与直流电源的COM相连,那么其输入 X 端子就要用+24v了。
另外PLC的输入端用交流220V,也存在的,比如是东元的PLC。不过输入的电源与输入端子的L与N不能搞错。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