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 1S的485通信模块与东元伺服通信

楼主(2011-07-10):
FX 1S的485通信模块与东元伺服通信,在写入数据后会出现AL-06,要重新启动才可以,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邮箱
ZFM0876@163.COM

网友A:
AL-06H Parameter Save Busy Saving into EEPROM is doing.
你可以尝试把参数直接写入保存到EEPROM。

楼主:
xiakebiao 你好我是从触摸屏输入数据去改变电子齿轮分子,在写入数据后会出现AL-06,要重新启动才可以,AL-06代码说编码器有问题,可是不通信的时候又不会跳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