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磁性开关

楼主(2011-07-10):
SMC 磁性开关选型手册

网友A:
去官网看看有没有样本,或许有帮助。

网友B:
磁性没什么技术要求把。。。我们都看它本身上面的参数使用。就是他的电压范围而已。。。。。。。

网友C:
磁性开关主要是 工作电压吧,还有它的负载电流 ,还有就是三线制的开关要知道它是PNP还是NPN的

楼主:
给你一个气缸,要你请购两个感应器,但又不知型号,咋办?.......

网友D:
磁性开关有2线的,还有3线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