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有个机器的控制程序用到了凸轮控制指令,今天看了半天信捷的编程手册,没找到凸轮指令,请教信捷高手,信捷的PLC能不能用凸轮控制指令?如果有的话是哪一条?先谢谢了!!

网友A:
用信捷的plc做过不少机器大多数都用来做定位控制(我用XC5-32T-E的较多),楼主所说的可是用编码器来做角度控制,用高速计数应该可以,XC3-48的PLC支持两路  AB相计数,不晓得我所说对楼主有帮助。也期待高手指点,谢谢。
  •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信捷的plc做过不少机器大多数都用来做定位控制(我用XC5-32T-E的较多),楼主所说的可是用编码器来做角度控制,用高速计数应该可以,XC3-48的PLC支持两路  AB相计数,不晓得我所说对楼主有帮助。也期待高手指点,谢谢。

    如果有凸轮控制指令的话编程要方便很多,如果没有的话就只好按兄台指点的方法去做,谢谢你!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做好后,期待分享。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如果是用来控制液压旋转设备,用高速置位和高速复位以及高速读取指令即可。

网友B:
    信捷的PLC用的很少 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别沉底了!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我也帮兄弟顶顶,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