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西门子地址怎么理解

楼主(2011-07-10):
如DB1.DBX10怎么理解 怎么找到 怎么调用啊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数据块1中的10号地址,其数据长度为BOOL型。
这种表示方式与M没有区别。
A DB1.DBX10
这就是调用方法。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楼主gaoaiwu于2011-07-10 20:38发表的 :
如DB1.DBX10怎么理解 怎么找到 怎么调用啊 请各位大侠指点
应该是DB1.DBX1.0吧,A DB1.DBX1.0 就是调用DB1.DBB1中的第一位即DB1.DBX1.0的常开触点。DBD是双字,DBW是字,DBB是字节,DBX是位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楼主:
X在数据里代表什么呀

网友C:
楼主写错了,2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