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请教高手三菱FX2N程序,(C251  K50000)  (C231   K10000)用台达14ESPLC的什么程序代替

网友A:
第一行是 MOV   K2   D1022,这句的意思是高速计数器的倍频选择,分4倍频和2倍频两种,这里选择2倍频。台达的高速计数器是用台达编程软件里的向导来完成的。这个程序就能替换你写的那个了。

楼主:
不能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应用

那是你在向导里的设置有错误。

网友B:
1楼的真是一个好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是 MOV   K2   D1022,这句的意思是高速计数器的倍频选择,分4倍频和2倍频两种,这里选择2倍频。台达的高速计数器是用台达编程软件里的向导来完成的。这个程序就能替换你写的那个了。

台达也可以直接将倍频选择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我用过几个台达EH的就是直接MOV指令,我只是用过不是高手。
飞刀,又见飞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