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S XP-30电缆接线图

楼主(2011-07-10):
求助LS XP-30电缆接线图

网友A:
不会额、、、
爱家爱china

网友B(2011-08-15):
你要编程电缆 还是和PLC通讯的?
编程用 以太网接口就可以 随便找根网线就可以 如果要和PLC通讯 要看你和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通讯了

网友C:
XP-30-BTE没有网口只能专用下载线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哦 那只能是6针哪个圆形口了 去LS官网下载手册 样本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