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工控要求应该怎么来实现?

楼主(2011-07-10):
各位大侠,有个客户要求用一个显示屏挂在墙上来显示流水线的实时状况,我不知道这种显示屏具体叫什么名称?是不是叫工控液晶显示屏呢?这种东西要怎么来实现显示功能呢?是跟PLC连接还是触摸屏连接,还是电脑连接?需要怎么编程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上位机做WICC实时监控生产线的运转情况不就行了吗

楼主:
客户要求悬挂在墙上来显示

网友B:
客户怎么样要求的了,价码高,可以做好一点的,用上位机、触摸屏显示咯。价码低,就用PLC输出点,做几个显示就可以咯。

网友C:
用工控机 + 普通的液晶屏(够大够靓就行)
老大,具体是怎么样的,能详细的说明下,我想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D:
我新手,不怎么懂、、

网友E:
直接用机器视觉来做 看着还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工控机 + 普通的液晶屏(够大够靓就行)
老大,具体是怎么样的,能详细的说明下,我想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F:
用组态吧 生动 形象。。。

网友G:
呵呵!装个摄像头,然后联个显示器,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H:
用组态王加配一个大的液晶显示器也好啊

网友I:
用组态软件加显示屏做.

网友J:
用西门子PLC加个网络模块,就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监控生产线的运行情况,只要你带笔记本并能上网。

网友K:
这种要求往往是舍得花大钱的财主才要做这样的项目,可以多要银子,但一定要做靓,做好,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讲,往往钱不是问题,支特直接上工控机,一可以满足高层管理人员对远程操作的兴趣,二可以显示公司财力雄厚,及管理上的现代化,关键是可以在客户面前显摆一下,爱啥啥样,多多加钱就行
--------------注意保留后路,不要讲太多行话,待合同签下来了,再建议他加这个功能,加哪个功能,多一个功能加一项钱,慢慢加码就对啦!好机会!哈!哈!

网友L:
楼上的正是做生意的料

网友M:
用组态王加配一个大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N:
如果屏要很大的话,用LED屏

网友O:
这个我们这里有用,直接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
那我这个假如用电脑连接液晶显示屏,这个连接距离长的话可以实现吗?该怎么做呢?

网友P:
水厂监控会用到这样的东西,叫模拟屏。流水的效果好想是用流水信号灯之类的东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