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三菱plc的问题谢谢!加急!!

楼主(2011-07-11):
我遇到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非常感谢!
一.我用fx2n-48mt做温控pid,我接的加热丝功率也就500w左右 ,可不可以直接通过plc接 不用固态继电器!
二.我在后面接一个 fx2n-a/d 书上的例子是 用X000和X001 两个点控制的 我用一个点控制行不行?不行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
谢谢 大家

网友A:
第一,你不加外部继电器直接把加热丝接在PLC上,那是严重必须不行的。
。第二,你在书上看见的例子是控制两个通道的,所以用X0控制1通道,X1控制2通道。如果你需要两个通道同时工作,那你可以用一个点控制。

网友B:
同意LS说的 固态继电器你都不用考虑,必须加

网友C:
1.直接接PLC肯定行 ,但你要考虑后果( ⊙ o ⊙ )啊!那个点点受了不
2要用两个输入信号需要实例不联系我了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

网友E:
不接外部继电器PLC就等报销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直接接PLC肯定行 ,但你要考虑后果( ⊙ o ⊙ )啊!那个点点受了不
2要用两个输入信号需要实例不联系我了
不能直接接PLC ,FX2N-48MT的PLC 是 晶体管输出的 是直流 ;而500W的电炉丝肯定是交流, 所以必须要加中间继电器中转才可以的!

网友G:
二楼正解!

网友H:
肯定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