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菜鸟,请教大侠解释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2011-07-11):
尽量详细一点,俺是菜鸟,知道这段程序是复位程序,但不太明白,请教大师和高手。

网友A:
D8039 是固定的扫描时间。置位M8039才生效。
D212大于359就让他等于1.
D212小于1就让他等于359.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对着三菱Q系列编程软件一个指令一个指令看

楼主:
谢谢一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