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描述:DB地址
请问,西门子S7里面的DB块的地址是怎么对应的啊?我在读一段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地址的对应关系。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了!

下面这个图里面。
      CALL  FC     8
       IN0 :=DB47.DBD0
       IN1 :=DB117
       OUT2:=DB47.DBD4
       IO3 :=DB47.DBD12
       IO4 :=DB47.DBW8
前面几个地址好理解,最后的DB47.DBW8在DB47里面具体的指的是那一段地址?谢谢了,类似的寻找地址的问题还有好几处。

网友A:
你自己图上不是已经写出来了么~STAT2  数据类型INT

楼主:
那这样的话
DB47.DBD0       就是STAT0
DB47.DBD1 2    就是STAT4

这里DBD和DBW长度不一样,但是在这里是看不出的,是这样的吗?谢谢

楼主:
看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