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怎样学好三菱模块

楼主(2011-07-11):
请教高手们怎样学好三菱模块?谢谢

网友A:
三菱模块的程序基本都是规定好了的,需要用的时候直接照抄就行了,基本不用修改。需要修改的时候看看说明里边都有通道号的介绍和用法,总体来说,再没有比三菱模块更简单的模块了。

网友B:
多看资料,多实操。

网友C:
能够用软件设定好就不用自己去编程,直接些寄存器D 等就可以控制,不用自己伤脑筋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