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想买个2收PLC,一直不知道怎么买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FX2-48RM 和FX2N-48的区别,还有500块左右的能拿个不?上次我买了一个PLC用了1个多月现在就坏了,所以一直不敢相信了,所以现在请大侠们,怎么选个PLC做为学习用?

网友A:
FX2N-48MR? 500块钱?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B:
在哪 我也想买

网友C:
二手三菱,欧姆龙,松下,学习用的机子

网友D:
正确型号是 FX2N-48MR 不是FX2N-48RM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我这里有人新开发的PLC 编程板, 用FX 三菱的编程软体, 是别人破解三菱的,自已开发的编程板,无
外壳, 几百块

网友F:
要看你买来干嘛

网友G:
FX2N系48点的有MR继电器输出和MT晶体管输出两种输出型,500块是卖家用坏返修过的吧!

网友H:
FX2-48MR是用单片机做的国厂的吧 原装没有这个价格位的

网友I:
我有西门子的

网友J:
2N的大概要接近1000吧 500好像买不到啊

网友K:
500,可遇不可求,我一朋友在重庆百姓网买的FX2N-48MR-001的标价500,还价450包邮。到手一看有9.5成新。功能完好。

网友L:
FX2N-48MR-001全新的如果是41折,也要两千零一点点

网友M:
我有S7-200的9。5新没用过几次继电器型的。价格要高点要的联系我QQ417267963

网友N: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O:
我有7成新的,600谁要

网友P:
不知道怎么是你了

网友Q: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R:
最好是去实体店带上软件去传个程式进去试一下,
如果是PLC通电指示灯不亮,一般都是电源板故障,拆开来一共三块板最上面的是通讯板,中间的就是存取程序和运算程式的板,最下面那块是电源板220进只有两组电压输出一组24V是供外部使用的,还有一组是给PLC本身供电的是5V电压一般故障就出在这,实在修不好就找个5V电源外接,很简单的我修过好几个这样的了,不能通信的话一般都是那个接口脱焊或那几个IC虚焊了补焊既可,也有可能是那个接口本身接处不良直接更换,如果是哪个输入输出点不工作了,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要不就是继电器不良,要不就是那个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坏了,如果是晶体管或晶闸管输出的PLC那就是这个些管子坏了,这些不知对你有没有用,这是个人在工作中遇到的简单的PLC故障维修方法,欢迎大家共享一下自己的维修方法

网友S:
欢迎18楼这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