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上海步科(EVIEW)触摸屏与台达的温控表485通讯。波特率38400,已经最大了。温度参数刷新慢,一个页面共有6个数值显示或数值输入元件。当打开这个页面是,6个数值元件不是一下显示出来的,是1个一个显示出来,中间的间隔时间为2秒。感觉太慢了。而温控表上的接受和发送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不快,但是我用台达温控表的专用通讯软件与温控表通讯时,接受发送指示灯闪的很快很快,(这说明数据更新也一定是很快的)。难道是步科触摸屏做的台达温控表驱动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用步科的触摸屏与温控表通讯过?或推荐一下其它的温控表,要求步科能与之通讯,数据显示更新要快。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应该根据表选择屏,而不应该根据屏选择表,你的型号,是原来的台湾威纶的大陆代理商的。

楼主:
我用过台达的B屏与台达温控表通讯,7寸的,800×480分辨率的,还有10寸的,在线模拟时数据更新速度还可以。可是下载到触摸屏后运行,数据更新也是慢的。2楼朋友能否发一个你的程序给我看看,看看你的数据更新速度有多快?cool588@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