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继电器输出的PLC怎么才能输出脉冲

楼主(2011-07-11):
我有个三菱FX2N继电器输出的PLC,请问我加个XX扩展模块能输出脉冲吗、?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B:
对的,不能作为脉冲输出。应该用晶体管输出来输出脉冲。继电器输出一般是用于需大电流的输出,2A左右。反应时间也比较长MT的才可以输出0-20K的脉冲串。如果不够可以加个1PG。还有就是10GM和20GM,这2个模块是可以独立运转的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怎么都不能

网友E:
加定位模块可以发脉冲,PLC本身是继电器,高速脉冲会损坏点

网友F:
可以发脉冲,只是频率比较低了,,达不到控制要求,,输出点也容易坏,,一般用晶体管输的PLC 或者用定位模块

网友G:
同意6楼观点

网友H:
如果要求是不是很高,又在乎成本的话,可以不加定位模块,把PLC拆开,把脉冲输出点的继电器去掉,换上一个光耦,不加光耦,直接把继电器线圈引出两根线也能用,只是没有隔离;曾经这么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I:
8楼 高人啊 没这么用过 我还有一个输入点被烧坏的PLC 能修吗?

网友J:
听高手们聊天

网友K:
要记住FX2系列的只有Y00 和Y01能发脉冲,要加的只能加10GM 20GM 模块,其他输出扩展是不行

QQ:84818626

网友L:
PLC输入点损坏是完全可以修复的,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找我,给我发站内信息。

网友M:
9楼的换一只光耦就行啦

网友N:
同意6楼,脉冲要有电晶体才对
Fred Lo

网友O:
可以修改成内部的2803直接带驱动器的输入光耦,这是拆机,有一定的风险。
http://fx1n-smart.taobao.com/ 山寨PLC专卖

网友P:
谢谢8楼,学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听高手们聊天

网友R:
可以加1PG 10GM QD75P/D
好好学习

网友S:
继电器是不能发脉冲的

网友T:
公司技改上新设备,需要配备自动化流水线。以前电气控制都是接触器+继电器,接线太烦人,想用三菱PLC+电磁阀+变频器控制,我是初来乍到学习,望高手们不惜笔墨答疑解惑。

网友U:
还从没听说过用断电器输出脉冲的

网友V(2011-08-11):
学习一下也好

网友W:
8樓的方式真是太有才了~~~~~~
佩服佩服~~~~

网友X:
8楼的方法值得学习,像LG的PLC就有晶体管和继电器混合输出的,无非就是把前几个继电器的换成晶体管。不过还是加个晶体管要好,直接带,一旦出问题,整个8路的IC就要报废了。

网友Y:
听高手们聊天
学习学习!

网友Z:
加什么型号的光电耦呢?
我也想试试,还从没拆过PLC呢

网友AA:
最好用MT的,不行就用1PG或10PG!

网友AB:
学习了,好像是加定位模块

网友AC:
我是刚上道的新手不懂啥控制,有知道的高手请上梯形图。。。。。。

网友AD:
我学习的
成长就是时时向各位大哥们学习。

楼主(2011-11-30):
贴也发了那么久了,其实实际继电器是可以发脉冲的,只是是用来试验看看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可以驱动伺服了,很慢,有时间可以用高手们的方法改造下

网友AE:
学习了高手就是多啊
谢谢老师

网友AF:
继电器输出不行 要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AG:
引用 楼主:
贴也发了那么久了,其实实际继电器是可以发脉冲的,只是是用来试验看看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可以驱动伺服了,很慢,有时间可以用高手们的方法改造下

大哥 能不能画个图上来,用PLC驱动伺服 两者之间是如何接线的?

网友AG:
引用 楼主:
贴也发了那么久了,其实实际继电器是可以发脉冲的,只是是用来试验看看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可以驱动伺服了,很慢,有时间可以用高手们的方法改造下

大哥 能不能画个图上来,用PLC驱动伺服 两者之间是如何接线的?伺服是什牌子的伺服?

网友AH:
8楼说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AI:
8楼 高人 学习了

网友AJ:
Y0 Y1可发低频脉冲

网友AK:
不加模块也可,用pwm指令或plsy指令

网友AL:
你是哪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