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方式控制A700变频器

楼主(2011-07-11):
我给了一个正转的指令给变频器,但是变频器不转,485BD模块上的发送数据灯亮,但是接收数据灯不亮。
像这样子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是用三菱PLC控制的吗 ?如果是 可以发一份你的程序给我学习学习吗 谢谢前辈!
小弟 最近一直在研究通讯控制变频器 但是一直么有结果 我需要例子 再次谢谢

网友B:
问题不够详细,大部分都是参数问题

楼主:
参数我是按照手册里面设置好
485模块接收的知识灯重没亮过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下:

网友C:
对不起, 按错键了. 上面没说清楚: 1. 接线错误. 2. 通讯设置错误. 慢慢查查吧. 首先保证接线是正确的, 然后再检查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有发送没接收,仔细看看程序,说明书上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楼主:
麻烦楼上上了
看下我的参数和设置吧 我很急啊
331=02 一个变频器
332=96
333=10 数据长7位一位停止位
334=2 偶教验
335=1 重试次数
336=9999 不进行通讯检测
337= 9999 程序中指定等待时间
341=1
340=1
549=0 三菱通讯协议
接线
plc侧 变频器侧
RDA SDA
RDB SDB
SDA RDA
SDB RDB
SG SG

网友D:
你这个是参数设置,主要还得看你写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但是我想用modbus来做一下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E:
不知道A700是否支持modbus 协议。
写程序不难,只是设置要对就可以,主站有发送,从站有接受证明线路和设置一般无问题,不能通上的就是程序的问题。

QQ:84818626

网友F:
都是高手呀,顶

网友G: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呀,啊能告知,让菜鸟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