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大家好,买了个二手的屏GT1020-LBD2-C,下载下来的资料和这不一样,PLC和屏的连接是RS-422的,可是我这个屏的连接方式是RS-232的,在网上买了线,型号是:GT10-C30R4-8P,上面写着连接图:黑---SDA,棕---SDB,橙---RDB,黄----RDA,红-----+5V,绿------SG,小弟我无从入手,希望各位老大支持一下,告诉我怎么接,屏上面的这样的:SD,RD,ER,DR,SG,RS,CS,NC,NC,这和资料上的完全不一致,到底那条线接那里呢?谢谢各位,请告诉我呀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RS422标准按这个图,多用于连接FX系列PLC

特别注意,现在的连接线都是国产的,每一批线芯的颜色不一样,你不要管什么色。要测量一下对应的针脚号再去连接

RS232标准一般用于连接Q系列PLC,我记得连接方式与Q系列编程电缆一样

网友B:
GOT...............................................................PLC
SD....................................................................1
RD....................................................................2
ER.....................................................................5
DR....................................................................6
SG.....................................................................3

网友B:
手册上的

网友C:
直接买一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何必弄得这么麻烦

网友D:
6PIN和计算机232九针口的连接线怎么接?

网友E(2012-05-25):
楼主最后是怎样解决的,分享一下。我也跟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