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气绘图软件

楼主(2011-07-11):
求一电气绘图软件 谢谢

网友A:
绘图软件都是个工具而已,知道了电气图的规范后你用什么画图是你的自由。我们用AUTOCAD。

网友B:
河源绘图软件你看一下能用吧

网友C:
cad2010,将行业设置成电气行业,

网友D:
我·用Protel 99SE ,不管是什么软件自己熟练就行。

网友E:
我一般用CAD 有的时候用PS 和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

网友F:
我们用的是CA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