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选型

楼主(2011-07-11):
35个pt100温度点,15个4-20ma模拟量点,7个开关量输入,7个开关量输出,能查历史趋势,有连锁,打算用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做,plc和触摸屏相距40米,哪位高手能给个选型方案?先谢了。

网友A:
这么多模拟量用西门子PLC可以使用S7-300,建议楼主找一本S7-300的产品样本,对照产品样本,选型方便些!

网友B:
S7-300可能要加模拟量的点

网友A:
楼上,不是可能要加模拟量的点,是必须要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C:
选两块8点的模拟量模块,选一块16点输入,一块16点输出,CPU选带MPI的具体看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