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我的新的三菱伺服,和伺服马达弄了一个星期,终于有了一点眉目了,今天调试后,确认有一个伺服驱动器是坏的,
现在手中有一个好的伺服,一个伺服马达,一个三菱FX-1N32MT  现在要写一下程序。直接用触摸屏点动测试已经OK了,现在想写程序,先简单的一轴控制,有速度。有计数,,工作几次后,在反转回到原点

在写程序的过程中需要用到M8029      M8145    D8148     看了说明书,还是不太明白,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说的通俗一点,谢谢了

今天弄了好长时间才上来,我以为我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大家不愿意回答,版主把踢出去了呢?上来就好,上来就好,有会的,希望不要保守,请指教。
好好学习

网友A:
看来你要自己学了,呵呵
我以前也不知道

网友B:
脉冲完成信号,,,,

网友C:
个人感觉M8029不好用,我用过出现误动作

网友D:
M8029要放在应用指令后,比如脉冲指令后做完成标志,你要放在其远离的地方,就容易误判,尤其是在做多轴控制时
  • 下载积分:+1(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E:
    FX1n用M8147和M8148也可以
    在使用说明的 指令说明里有DRVA 和DRVI使用样例

网友F:
    这是一个标志位,表示指令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