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释下。。。

楼主(2011-07-11):
一单相电机,怎么判定是绕组问题还是电容问题?如确定是电容问题,怎么让它再转起来?

楼主:
唉 ,咱是啥都不懂,啥都不会

网友A:
呵呵 这还用问了如果是电容坏了, 那就直接换阿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请多指教

网友B:
把电容开路,然后亮电机的三个接线柱,两两的量。都有阻值,再量接线柱道电机壳体得绝缘。
没问题的话就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C:
量一下电容器是否与标称容量相差多少,如果很大更换新的,量一下主绕组和副绕组阻值是否正常与机壳绝缘是否良好,否则重缠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