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要求:外部三个数字量输入到PLC,需PLC进行处理对比,要求最大值减去最小值,但是这些数值都不是稳定的,都又可能成为最大值或最小值 ,求有没有好点的指令 或者更好的方法(除了CMP指令外) 最好有例子 谢谢

网友A:
先用排序法,把它们最大到小排序,然再做减法。
用什么指令呢?
  • 下载积分:+1(jun888006) 热心助人

网友A:
    排序是自己做一段程序(或子程序或功能块),数据输入、数据长度可控,可以反复使用。做好就一劳永逸,哪里需要哪里用。。。
  • 下载积分:+5(jun888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个数字量还对比?
    不都是0或者1?还有最大值最小值?

楼主:
    外部三个位移传感器测量尺寸,所以数值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要最大值减去最小值,中间值不计。

网友C:
    MAX+MIN
    请问这两个指令怎么用呢?你能编个小程序我看下的么
    ?我知道是寻最大值和寻最小值,但是不知道怎么用
  • 下载积分:+5(jun888006)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D:
    通数值转换后再做算术运算
    没看到到程序我只能如此回答

网友C:
    试过了,确实可用 谢谢
  • 下载积分:+5(jun88800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wfb610)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