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描述:PLC程序
描述:协议宏序列
描述:协议宏详细
三菱变频器 E540
现在通讯设置没有问题(9600 E 2) 但是问题是 传送的数据不连续(有时候会连续) 造成变频器没有响应
用串口捕捉工具看了下模块所发送的数据 如下 :
#       Time        Function                        Data ( Hex )

1       [00000000]  IRP_MJ_CREATE                   Port Opened - AccessPort.exe
2       [00000000]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Baud Rate: 9600

8       [0000254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9       [0000269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0      [0000278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1      [00002841]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05 30 31 46 41 31
12      [00002842]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30 32 37 42
13      [000029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05 30 31 46
14      [000029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41 31 30 32 37 42
15      [00002949]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16      [00002950]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17      [000030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18      [000030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19      [00003047]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20      [00003094]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05
21      [00003095]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这样的数据时正确的 变频器能有响应 也就是10位的数据要一起发送才可以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是连续的 有时候不是 不知问题所在
PLC程序只有两段 一段是数据传送到数据区 第二段入附图所示
不知是不是每一次通讯完成后都要清空一下SCU呢???(注 对协议宏和该模块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有此想法 )
附图 PLC程序 和 协议宏

期待高人出现

楼主:
给技术支持打电话 用了下他们推荐的串口调试工具 结果发现是这样的
\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ENQ01FA1027B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没有时间 和每一次的数据长度

楼主:
8       [0000254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9       [0000269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0      [0000278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11      [00002841]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05 30 31 46 41 31
12      [00002842]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30 32 37 42
13      [000029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05 30 31 46
14      [000029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41 31 30 32 37 42
15      [00002949]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16      [00002950]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17      [00003001]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18      [00003002]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19      [00003047]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20      [00003094]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05
21      [00003095]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22      [00003139]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23      [00003140]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42
24      [00003183]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25      [00003184]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42
26      [00003225]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05 30 31 46 41 31
27      [00003226]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30 32 37 42
28      [00003265]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05 30
29      [00003266]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30      [00003306]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31      [00003307]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42
32      [00003344]  IRP_MJ_READ                     Length: 0004, Data: 05 30 31 46
33      [00003345]  IRP_MJ_READ                     Length: 0006, Data: 41 31 30 32 37 42
34      [00003385]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35      [00003454]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36      [00003455]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37      [00003805]  IRP_MJ_READ                     Length: 0003, Data: 05 30 31
38      [00003806]  IRP_MJ_READ                     Length: 0007, Data: 46 41 31 30 32 37 42
39      [00003886]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40      [00003887]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41      [00003936]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42      [00003937]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43      [00003984]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44      [00004032]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45      [00004076]  IRP_MJ_READ                     Length: 0009,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6      [00004077]  IRP_MJ_READ                     Length: 0001, Data: 42
47      [00004379]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48      [00004380]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49      [00005067]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50      [00005744]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05 30 31 46 41
51      [00005745]  IRP_MJ_READ                     Length: 0005, Data: 31 30 32 37 42
52      [00006516]  IRP_MJ_READ                     Length: 0008,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53      [00006518]  IRP_MJ_READ                     Length: 0002, Data: 37 42
54      [00006595]  IRP_MJ_READ                     Length: 0010, Data: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多次试验后的数据
还是有时连续有时不连续

网友A:
变频器参数Pr77=2

楼主: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同样的数据 只要是连续的10位 都好使 即使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
PR77=2的时候 变频器就可以接受不连续的数据 是这样的么 ???

网友A:
PR77=2的时候,不管在运行还是在停止大部分地址都能读写数据。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怎样能让SCU发送的数据连续 也就是每次的数据长度变成10

网友A:
按你贴出的数据分析:发送是连续的,至少变频器认为是连续的。只是你的协议还有点问题:通信等待时间的数据没有

网友A:
按三菱的协议分析十组数据也不对:回车数据你也没有

网友B:
其实很简单,要多做点实验。我刚做几个项目用的是scu-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贴出的数据分析:发送是连续的,至少变频器认为是连续的。只是你的协议还有点问题:通信等待时间的数据没有

你错了  我的发送的10个数据要连续发送的  现在并没有实现(变频器要是认为是连续的话估计就有反应了) 数据长度有的还不是10  正因为每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不是10 所以变频器没有反应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连续的同样的10个数据 变频器就有反应 还有 关于没有CR/LF 在参数里面是可以设置的  关于通讯时间 通讯数据是可以不要求设置的 变频器里面设置的是9999

网友A:
不管谁对谁错,首先你要弄清什么是“协议”。搞通信你必须按照对方的协议给它数据,对方才会理会你。
按你的数据分析,你给对方的指令是“FA ”运行指令。。。。。。
你试试发以下这组数据给变频器,如果变频器设置是对的话,RUN的灯就会闪动: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