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用三菱FX2N,PLC ,要在触摸屏显示米数和设定米数,要求是触摸屏只能显示4位数,所以触摸屏上是这样写的当前长度:(D200)万(D202)米,设定长度:999.9999万米请问PLC的程序该怎样写???

楼主:
补充下:  触摸屏只能显示5位数,所以触摸屏上是这样写的当前长度:(D200)万(D202)米,设定长度:99.999万米请问PLC的程序该怎样写???

网友A:
楼主:32位寄存器就可以写入999999啦

网友B:
触摸屏中数据寄存器选择双字就可以了,32位数据还不够楼主用吗?

网友C:
D202等于10000时D200加一,同时D202清零,重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