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USHS2用什么样的编程电缆

楼主(2011-07-12):
为什么我的SC-90不能和A2USHS1通信,和我用的USB转R232接口有关吗(笔记本电脑没有九针串口),但是和FN连接就可以啊,是线缆用的不对吗。

网友A:
不太清楚啊

网友B:
SC-09的线,用25P的插头!最好是直接的232口
连不上就多试几次,实在不行就换线,
终极办法是找人借原装的线

网友C(2011-09-06):
这种软件是DOS状态的,呵呵,木村的吧,PLC在我这边了 你公司的设备已经改了,呵呵,我对染色机比较了解熟悉.国内的国外的基本上都能玩上一小手,呵呵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