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用过LG变频器的高手,请教了

楼主(2011-07-12):
本公司韩国企业,用的变频器大部分是韩国LG牌子的,使用调试 都很简单,但是他的冷却风扇却总是经常损坏,然后故障报警,代码是HW,询问过厂家,也没有给出结论,有预见过这样的吗

网友A:
LG变频器很容易出现这种报警风扇的问题
其实风扇有一些事没有坏的 但是还会报警 ! 其实 LG变频器电源带风扇电流检测 使用的风扇电流最好不要超过0.10A 就行了
你如果换个电流较大的风扇 装上去还是会报警,换个电流最好是低于0.12A的,我们一般用0.09A的
下载积分:+5(烟台电梯) 热心助人,同时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