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电机基本知识
1、电机为什么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的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产生的原因:
(1) 磁场不对称;
(2) 供电电流中有谐波;
(3) 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 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间有缝隙;
(5) 有扇形叠成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危害: 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程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
(1) 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谐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2) 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圈和端盖绝缘。
2、为什么一般电机不能用于高原地区? 海拔高度对电机温升,电机电晕(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 海拔高,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2) 高压电机在高原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
(3) 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3、电机为什么不宜轻载运行? 电机轻载运行时,会造成:
(1) 电机功率因数低;
(2) 电机效率低。
会造成设备浪费,运行不经济。
4、电机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1)负载过大;
(2)缺相;
(3)风道堵塞; (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
(5)电源谐波过大。 5、久置不用的电机投入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1)测量定子、绕组各相间及绕组对地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R应满足下式: R>Un/(1000+P/1000)(MΩ) Un:电机绕组额定电压(V) P:电机功率(KW) 对于Un=380V的电机,R>0.38MΩ。 如绝缘电阻低,可: a:电机空载运行2~3h烘干; b:用10%额定电压的低压交流电通入绕组或将三相绕组串联后用直流电烘,保持电流在50%的额定电流; c:用风机送入热空气或加热元件加热。
(2)清理电机。
(3)更换轴承润滑脂。
6、为什么不能任意起动寒冷环境中的电机? 电机在低温环境中过长,会:
(1) 电机绝缘开裂;
(2) 轴承润滑脂冻结;
(3) 导线接头焊锡粉化。 因此,电机在寒冷环境中应加热保存,在运转前应对绕组和轴承进行检查。
7、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电机内部某相支路焊接不良或接触不好;
(3)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或对地、相间短路; (4)接线错误。 8、为什么60Hz的电机不能用接于50Hz的电源? 电机设计时一般使硅钢片工作在磁化曲线的饱合区,当电源电压一定时,降低频率会使磁通增加,励磁电流增加,导致电机电流增加,铜耗增加,最终导致电机温升增高,严重时还可能因线圈过热而烧毁电机。 9、电机缺相的原因有哪些? 电源方面:
(1) 开关接触不良;
(2) 变压器或线路断线;
(3) 保险熔断。 电机方面:
(1) 电机接线盒螺丝松动接触不良;
(2) 内部接线焊接不良;
(3) 电机绕组断线。
10、造成电机异常振动和声音的原因有哪些? 机械方面:
(1) 轴承润滑不良,轴承磨损;
(2) 紧固螺钉松动;
(3) 电机内有杂物。
电磁方面:
(1) 电机过载运行;
(2) 三相电流不平衡;
(3) 缺相;
(4) 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
(5) 笼型转子焊接部分开焊造成断条。
11、起动电机前需做哪些工作?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Ω);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12、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有哪些? 电机本身:
(1) 轴承内外圈配合过紧;
(2) 零部件形位公差有问题,如机座、端盖、轴等零件同轴度不好;
(3) 轴承选用不当;
(4) 轴承润滑不良或轴承清洗不净,润滑脂内有杂物;
(5) 轴电流。 使用方面:
(1) 机组安装不当,如电机轴和所拖动的装置的轴同轴度一合要求;
(2) 皮带轮拉动过紧;
(3) 轴承维护不好,润滑脂不足或超过使用期,发干变质。
13、电机绝缘电阻低的原因有哪些?
(1)绕组受潮或有水侵入;
(2)绕组上积聚灰尘或油污;
(3)绝缘老化;
(4)电机引线或接线板绝缘破坏。

网友A:
很实用,谢谢
朝花夕拾

网友B:
很好了解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