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S7-PLCSIM软件的功能
(1)  模拟PLC的寄存器。可以模拟512个计时器(T0-T511);可以模拟131072位(二进制)M寄存器;可以模拟131072位I/O寄存器;可以 模拟4095个数据块;2048个功能块(FBs)和功能(FCs);本地数据堆栈64K字节;66  个系统功能块(SFB0-SFB65);128个系统功能(SFC0-SFB127);123个组织块(OB0-OB122)。
(2)  对硬件进行诊断。对于CPU,还可以显示其操作方式,如图1示。SF(system fault)表示系统报警;DP (distributed  peripherals, or remote I/O)表示总线或远程模块报警;DC(power supply)  表示CPU有直流24伏供给;RUN 表示系统在运行状态;STOP表示系统在停止状态。

图1CPU的操作方式
(3)  对变量进行监控。用菜单命令Insert>input variable监控输入变量;Insert>output  variable监控输出变量Insert>memory variable监控内部变量;Insert>timer  variable监控定时器变量;Insert>counter  variable监控计数器变量。图2表示上述变量表。这些变量可以用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来访问,但是必须注意输出变量QB一般不强制修改。

图2所有变量
(4)   对程序进行调试。设置/删除断点—利用“设置/删除断点”可以确定程序执行到何处停止。断点处的指令不执行。断点激活,利用“断点激活”可以激活所有的断 点; 不仅包括已经设置的,也包括那些要设置的。利用“下一条指令”,可以单步执行程序。如果遇到块调用,用“下一条指令”就跳到块后的第一条指令。
4、S7-PLCSIM软件的实现方法及模拟程序
本 文通过具体例子来说明S7-PLCSIM软件的仿真功能。以压印机主机调速为例子。工艺要求为:按下启动按钮I4.0,主机启动Q12.0,  主机自动升速到700转/分,并保持不变, 按下启动按钮I4.1, 主机停止运行。使用S7-PLCSIM软件调试程序的步骤如下:
(1) 首先用STEP7软件对系统进行硬件组态,然后再用STEP7软件编程,允许结构化你的程序,也就是说可以将程序分解为单个的、自成体系的程序,最后通过系统组织块OB1编写程序。程序如图3示:

图3编写程序
(2) 再用STEP7软件SIMITIC 管理器菜单OPTION中选择Simulating Modules为ON状态,表示选择仿真调试,如图4示:

图4选择仿真调试
(3)  在S7-PLCSIM软件中新建PLC文档。选择菜单命令PLC>Power on  打开仿真PLC的电源;选择仿真PLC的工作方式为STOP状态;选择菜单命令EXECUTE>Scan mode>Scan  continous表示连续扫描方式。
(4) 用STEP7软件SIMITIC 管理器菜单命令PLC>Download,把程序下载到中仿真PLC中。
(5)   在S7-PLCSIM软件中模拟实际操作。选择仿真PLC的工作方式为RUN状态,按下启动按钮I4.1,主机开始运行,自动升速,速度值送到MW20。 可以监视STEP7软件中梯形图程序的运行情况,选择菜单命令Debug>monitor来监视。图5模拟实际升速过程。

图模拟实际升速过程
(6)   当在S7-PLCSIM软件中模拟实际操作,如果检测到程序出错,会调用相应错误组织块。S7-PLCSIM软件支持对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OB47 的仿真;支持对时钟中断组织块OB10—OB17的仿真;支持对扫描周期大于最大允许循环时间的中断组织块OB80的仿真。
(7) 保存生成的PLC文档,以便下次仿真时直接调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