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三菱PLC的MOV K3M0 D200在LG的PLC中如何编

楼主(2011-07-12):
请大师帮忙,原来三菱PLC中用到MOV K3M0 D200,在LG的PLC中如何编,先谢了
有压力就有动力

楼主:
怎就没有一位大师傅回复啊?我是用绝对式旋转编码器和LG80S的PLC直接连接,解码用,如那位大师有这方面的程序案例请指教!
有压力就有动力

楼主:
不知道大家是不愿回答还是LG的PLC很少有人用,几天 了也没人回应,打电话到LG总公司也说不知道,后来我通过供应商的关系,答案找到了,三菱PLC的MOV K3M0 D200,在LG的PLC中是这样编,分两步,一:MOV 0003 M0 二:MOV M0 D200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将起始位为m0的3组位元件传送至D200,每4个位元件为1组,所以是将m0-mB传送至D200的低12位,高4位置0。
GMOV M0 D200 12 :M0-M12向D200传送

网友B(2011-10-13):
这样啊,MOV K100 D0执行完是不是D0为 0000 0000 0110 0100

网友C:
4楼的能行么?我先请教下·~4楼那个是第一次看呢·~

网友D:
LG的没学过不好意思
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