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错误!!!!

楼主(2011-07-12):
用的科威PLC,编程软件是三菱FXGP3.0的,人家说能用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信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B:
碰巧以前用过一次科威的,软件用GX,下不了程序时下载电缆的问题,不能用USB-SC09或其他的,问厂家要一根,或自己焊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