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1-07-12):
我有一台三凌的plc fx2-48mr的用usb-sc09的数据线程序用的是GX Developer 请问一下怎么在电脑上读出来plc里面的梯形图谢谢了。

楼主:
选择读取就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制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连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在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网友A:
先要选COM口,COM 口对应了才能通信

网友A:
插上USB-SC09后,右键点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 看是用的那个COM端口,然后在GX Developer 中点在线 传输设置选择COM口。这样COM口就设置正确了,

楼主:
我已经把他给擦到com1上了还是不行,请问一下我的plc是fx2-48mr的用7.0的程序行还是8.52的行还有在创建新工程是怎么选择plc系列和plc类型。

网友B:
PLC系列是FX CPU类型2n 用高版本的软件比较好 (人家在制作程序时如果用的7.0以上的版本软件你用7.0的就会打不开) 你看看你安装的USB驱动是用的COM几口 一般的只要COM口选对了 就可以连上的